联想 H3050主机 主板H81H3-LM V1.0

楼主(2022-11-24):
主机型号:Lenovo H3050
主板版号:H81H3-LM V1.0
故障现象:开机1秒掉电,可再次触发,但仍然1秒掉电。
根据故障现象,判断主板缺电压。经检测没有CPU供电,开始检查CPU供电PWM芯片U19,芯片型号:NCP81102。
检查1脚开启,上电瞬间3.3V电压正常;
2脚VCC上电瞬间电压4.01V偏低

查看图纸,由待机+5vsb转换而来,+5vsb电压5.1V正常,但是经过QSW5后,就变成了4V,该管G级5V不正常。应该是低电平。

比较懒,直接一个0欧电阻,将D级和S级连接,U19的2脚5V电压稳稳地。
(+5VSB这个电压,是由电源的5V待机,经过一个小MOS管转而来。该mos管由SLPSUS_L来控制导通。所以cpu供电芯片的2脚5V供电触发前没有。)

CPU供电同时也产生,主板触发后不再掉电,完美亮机。
图纸论坛有,我就不发了。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大佬级别留着备用

网友:
太好了, 就是需要

网友:
great! You are best

网友A:
路过学一下,正常QSW5的G极是低电平才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学一下,正常QSW5的G极是低电平才导通???

对是低电平导通

网友: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学一下,正常QSW5的G极是低电平才导通???

因为是PNP管的关系,与NPN相反

网友:
直接连起来确实能通电了,但是进行某个操作需要它断电的时候怎么办?后续不会有影响么?

网友:
这个主板坏的很多,各种故障修过好多块了

网友:
大胆,竟敢随便改电路

网友:
是g级没电压了吗?

网友(2023-04-18):
向高手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