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修hp tpn-i130帮我量个阻值

楼主(2022-11-24):
如标题,图中这个位置的对地阻值是多少?谢谢

网友A:
点位图原理图上没有标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原理图上没有标注吗

有点位图和原理图,就不会找来这里了

网友:
烧鸡下不就行了

网友:
有点位图和原理图,就不会找来这里了

网友:
只要不短路啥都不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