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希尔特580U 能弥补809F 覆盖面吗?

楼主(2022-11-24):
菜鸟问题 希尔特580U +809F 能不能赶上809H? 希尔特580U 据说能刷成3000
问题

网友:
有了809H之后,另外三个型号你都不想用了。

网友:
谢大师果断809H

网友:
不如买T48编程器

网友:
覆盖不了 这个主要看软件支持力度。新器件的编程算法都在电脑端软件里,软件要时常更新的。

网友:
是的,老编程器停产了的不再更新,还是809H吧,大师们都用,不是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