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苹果笔记本安装WIN10-GHOST不顺利的解决

楼主(2022-11-24):
一台笔记本MACBOOK Pro安装WIN10,运行GHOST还原,提示错误,无法进行,尝试使用以前留下的AIR苹果安装优盘,在PE中运行SETUP,正常安装WIN10,然后安装驱动

网友A:
苹果装WIN10系统,不能使用GHOST,因为分区的是GPT的,GHOST只能在MBR分区上进行,所以只能用原版的WIN10系统安装或者用苹果自带的BOOTCAMP软件制作WINDOWS的系统安装盘,顺便下载WIN的驱动,这样安装比较方便

网友:
额,这样不可以双系统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苹果装WIN10系统,不能使用GHOST,因为分区的是GPT的,GHOST只能在MBR分区上进行,所以只能用原版的WIN10系 ...

GHOST不能用在GPT???

网友:
引用 网友B:
GHOST不能用在GPT???

一切以实际操作为依据,
这个问题应该聚焦在苹果MACBOOK PRO电脑能不能用GHOST的问题,

网友:
应该分区成MBR就可以GHOST了吧?

网友:
苹果每次都得一步步安装

网友:
应该是课程软件不兼容吧

网友:
万事皆有可能

网友C:
如果是安装双系统,ghost安装完引导不了。但如果安装单Windows系统,gpt分区后可以用SGIMINI工具安装。

网友:
感谢你的经验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安装双系统,ghost安装完引导不了。但如果安装单Windows系统,gpt分区后可以用SGIMINI工具安装。

这样也行,可以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