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579 f611p插电南桥烫,开机键没反应

楼主(2022-11-24):
插电南桥很烫,按开机键没反应,把主板拆掉插电也烫,把网线旁边这个白色电容拆下来测量没反应,不互通,是这个电容的问题吗

网友:
建议找个专业的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桥凉了。。。。。

应该是桥完了,只是换了一下风扇,冒了烟,不至于这么容易就烧桥吧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桥烫可能凉凉了,打一下桥对地组织看看吧

网友C:
没有拔电池,搞得?

网友:
不互通证明这个电容是好的,拆错了

网友:
测桥的对地阻值

网友:
小白自学修主板?不确定是哪好里好坏就再收一个一模一样好板子,投入个千把块钱就基本上学会了。我最近修了几张b460 550 都是这个笨方法,不要想着赚钱,就像打游戏,通关的过程才是享受

网友:
南桥都烫了,那还不换?还插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拔电池,搞得?

对没有拔电池,冒了一股烟

网友A:
电路图研究了一番,仔细一看原来这两个钽电容烧了

网友:
但愿不要烧其他地方

网友:
你说他不会吧,他还有图纸,你说他会吧,他电容不互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研究了一番,仔细一看原来这两个钽电容烧了

搞错了,不是这两个地方的问题,上面粘的是胶,空欢喜一场,送某宝寄修吧,搞不懂

网友:
看图还以为南桥发烫是这个电容引起的

网友:
没多大戏,换一个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桥完了,只是换了一下风扇,冒了烟,不至于这么容易就烧桥吧

有时候运气不好,手摸一下都会坏!湿度低的时候身上的静电都会把它击穿了!

网友: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