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自动DFU型号空白

楼主(2022-11-24):
我是刚学维修不久的求助大家下:苹果X自动DFU型号空白,下不了固件,电流60MA左右。X有型号区别线路电阻吗?有知道什么原因的大神帮帮忙。麻烦大家谢谢大家

网友:
接口不好。不是就会这样嘛。和usb一样,供电不好。

网友:
自动进dfu一般是因为cpu没读取到硬盘!

网友:
测量一下硬盘焊盘底角对地阻值。

网友:
别忽悠孩子了,这是cpu问题。没装好吧

网友:
检查一下BOARD_ID电路

网友:
白DFU,基本没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