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X79UD3 反复重启,有时候开机卡B7,有时候开机卡01

楼主(2022-11-24):
技嘉X79UD3主板不开机问题求助1、有时候按开机风扇转一下就断电了,重启无效。
2、有时候按按开机后几秒钟反复重启。之后断了电源插头,放置一段时间按开机又不会重启了,但会出现以下情况。
3、不重启的时候情况如下:
3-1有时候按开机不重启但是又卡B7,识别不到内存,
3-2有时候按开机之后不重启又卡01,识别不到显卡,把显卡插到离能插诊断卡的那个PCI槽的上边那个PCIE槽里又能够识别显卡
3-3有时候识别显卡了又卡代码0D。
3-4有时候按开机一路畅通能进BIOS,但是又识别不到硬盘。
3-5有时候按开机一路畅通能进系统正常运行。
反正很奇怪的问题...
大多数时候是卡B7,阵脚没有弯、端,换了U也一样的问题,U在其他主板无问题。

以为是IO芯片问题,换了两个带GB的技嘉专用IO芯片,结果故障恒定位按开机风扇动一下就不通电了,换的两个IO都是一样的故障,也不知道是不是买的IO是假的还是怎么回事。

换回原来的IO,问题又是上面1、2、3那个情况。

网友A:
刷BIOS,按桥试试会不会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按桥试试会不会变化

刷了也一样的,桥加焊过,也一样的   IO也买不到原装一模一样的,买的带GB的感觉都是假的一样.....

网友B:
疑难杂症,各路电压稳定吗?

网友C:
可能内存问题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内存问题喔

内存条没问题  核心、南桥、内存、1v 电压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疑难杂症,各路电压稳定吗?

卡码的时候各路电压都稳定  示波器波形正常   开机断电的时候就是没有PS-on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