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不能用。

楼主(2022-11-25):
测试左边有3.3大概有5个3.3,然后右边的触点全是0v,这是主板有问题了吧??没有点位,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A:
换个键盘再说   不行再看看主板EC

网友:
换键盘,刷bios

网友:
这个键盘供电不是应该有5v吗?只测试到了3.3,不太清楚这个键盘的布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键盘再说   不行再看看主板EC

你们修的话,都是直接换的,不测试的吗

网友:
查查键盘的阻值

网友:
先测阻值,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键盘不需要供电,都是信号线  电压是开关机键键的,还有大小写灯  测数据线阻值,查键盘和主板连接情况。

网友:
路过学一下,路过学一下,路过学一下,

网友:
键盘我都是直接先换再说,不过大部分都是键盘坏了

网友:
除非有明显的故障点才会去仔细的测量数据   电脑主机点不亮修哪里? 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会利用开关快速判断主机有没有正常启动  就算是正常启动了 那我也相信在不知道显示器是好是坏的情况下肯定是换一个显示器先 除非你看见显卡冒烟了

网友:
键盘还有12v的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