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338不开机

楼主(2022-11-25):
客户描述用住发烫就黑屏,目测主板无进水无烧焦。接电有5V无20V升压推断应该是有短路,整板测量发现pp5v_bstlq_vout_mpmu接地了。摘掉C8300不短路了可是通电有20V了但是没电流反应,以为主电源也有问题刚好手上有一块A2337的料板跟这个343s00438一样,这个芯片是不带程序可以直接更换过去结果还是一样的天空!偶尔又有电流反应没办法只能是不是有地方开路似开非开的呢?想了一下把原本a2338拆下的芯片装回a2337通电试试是正常的那就测电感一路排查发现L8300这里正常应该是有3.8V的但是只有2.1V用力压一下有3.8了摘下量断开但用力压又通应该就是这货作怪,手机主板上找一个补上接电“当”一声亮机

网友:
修得比较多的是A1502,3.4V电压只有2.7V,果断更换反馈电阻解决,这种情况很少遇到

网友:
很少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2024-05-28):
我居然和你修了同样的故障,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开始还以为电源挂了,扣了 C8300 ,阻值有了 插电还是没升压, L8300 一边有3.8 一边只有1.2 换了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