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G3800喷墨打印机开机正常,打印报错B204,附固件ROM,清零,维修手册,墨盒对....

楼主(2022-11-25):
几个月前也报过这个故障码,换了墨盒,拆开清洗一下小车排线,故障搞定
现在又不行了,换了墨盒还是一样,开机自检正常,就是打印报错B204,维修手册无非就四个故障,排线 。小车 。主板。 墨盒

网友:
维修手册,固件

不用软件清零的教程也发一下,就是进工程模式锁机了,也可以编程器写rom修复

【不需要任何软件】

G3800亲自测试过,按照下边方法成功!

1.关闭打印机,先按【停止】键,然后紧接着按【电源】 键开机。(两个按键都不要松开)
2. 当电源灯点亮时,不要松开【电源】键,先松开【停止】按键,然后按【停止】键5 次后松开,接下来再松开【电源】键。
【此时,当电源指示灯长亮时,说明进入维修模式成功】
3. 随后先按5下【停止】键,然后按一下【电源】键。
4. 重新启动打印机,清零完成。

网友:
11-25日最新确认机器主板问题,买了g1810料机主板换上去就正常打印
11-25下午机器主板修好了,确认kfc丝印的pmos管的下拉0402电阻烧坏了,在主板反面,不知道多大换了一个10k上去,正常工作,修好了

网友:
打了一遍新旧机器的墨盒接口的对地阻值,主板排线的对地阻值,留着备用可以少拆小车排故障,拆小车太难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很好的资料

网友:
谢谢大佬分享,下次遇到这种问题少走弯路,感激

网友(2023-02-15):
感谢分享。试试能不能修复

网友:
谢谢分享,找了很久

网友A:
您好,请问固件的管理员密码是多少呢?今天刷了固件,重新设置无线链接,提示要密码。

网友:
谢谢分享
非常好的维修资料

网友(2023-04-20):
这种主板上的故障点怎么查找的? 有台G3800也是报B204错误,不知道是打印头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B:
我的应该是最上面一颗烧了。胶布上有痕迹,也不知道多大电阻。

网友(2023-06-02):
维修手册是好东西啊,还没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固件的管理员密码是多少呢?今天刷了固件,重新设置无线链接,提示要密码。

无线不需要密码啊,长按wifi键 灯闪后,再按彩色+WiFi键,用手机佳能app就能配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应该是最上面一颗烧了。胶布上有痕迹,也不知道多大电阻。

对的,是这颗,上拉或下拉电阻,10k可以了

网友(2023-07-28):
引用 网友C:
对的,是这颗,上拉或下拉电阻,10k可以了

电脑主板上拆了一颗换了就OK了。感谢

网友(2023-09-19):
学习一下,看看能搞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