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佳能MP288更换墨盒

楼主(2022-11-25):
提示没有墨了就必须换墨盒吗?可是里面有墨啊
佳能

网友:
看清楚,是电脑提示吗,哪个地方提示的,提示的文字拍个照片,转述一般会误差很大。

网友:
芯片计数值到了,有能力就刷芯片,没能力就换了

网友:
长按停止键15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