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不拆芯片的前提下在线刷写EC固件?

楼主(2022-11-25):
蓝天笔记本开不了机,估计是EC固件问题。EC芯片的型号是ITE IT5570。是否可以不拆芯片,直接在线刷写EC固件?需要什么设备?需要什么软件?(EC固件文件可以从蓝天clevo镜像网站下载)。请各位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转接线,淘宝上有卖的,容易刷写失败,放在编程器刷写成功率高

网友B:
我的B85的板子,直接刷不行,校验失败,在板子上读取ec不带重样的,板子上没刷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接线,淘宝上有卖的,容易刷写失败,放在编程器刷写成功率高

谢谢!那买什么转接线?买什么编程器呢?经营RT809H的卖家,已明确告知,RT809H不能刷写ITE IT557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接线,淘宝上有卖的,容易刷写失败,放在编程器刷写成功率高

谢谢!但找不到能在线刷写ITE IT5570的编程器。如果有,望能推荐。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B85的板子,直接刷不行,校验失败,在板子上读取ec不带重样的,板子上没刷成

您好!你的B85主板是什么型号的EC芯片?用的是哪种编程器?是用什么方式连接主板的?谢谢!

网友:
应该是这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你的B85主板是什么型号的EC芯片?用的是哪种编程器?是用什么方式连接主板的?谢谢!

B85 PRO GAMER的板子,我非专业人士,买来捣鼓着玩的,编程器是淘宝CH341A,买的时候直接买的带杜邦线转接的套餐,直接带板刷不成功,老板给支个招屏蔽8引脚,但还是不行,估计得拆下来整,就没再捣鼓了。

网友:
谢谢!您使用过吗?确实可以在主板上读写芯片ITE IT5570的EC固件?有教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85 PRO GAMER的板子,我非专业人士,买来捣鼓着玩的,编程器是淘宝CH341A,买的时候直接买的带杜邦线转接的套餐,直接带板刷不成功,老板给支个招屏蔽8引脚,但还是不行,估计得拆下来整,就没再捣鼓了。

我昨天还修好了一片这个,就是pm25d512程序挂了,拆下重刷几分钟的事儿,我也是业余不是吃维修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昨天还修好了一片这个,就是pm25d512程序挂了,拆下重刷几分钟的事儿,我也是业余不是吃维修饭的

您刷的是bios,是8个脚的。EC芯片是128个脚,无法用夹子。换EC芯片,很难焊。

网友E:
这个只能是用土耳其EC编程器刷,你去B站搜 北美蒙哥他有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只能是用土耳其EC编程器刷,你去B站搜 北美蒙哥他有视频

谢谢!我也看了这视频。问题是哪里有买这个土耳其EC编程器?

网友F:
就是要多拆装 面已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要多拆装 面已

128个脚,焊下焊上,极易弄坏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