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屏蔽下板载内存华硕V5200E X415EA 2.0

楼主(2022-11-25):
我用BIOS屏蔽工具屏蔽了没用 开机掉电2次就不触发了 原来会开机蓝屏 确定是内存问题 求大神帮忙屏蔽下

网友A:
还得靠自己哦。改动这两个电阻可以屏蔽了

网友:
有图纸吗?

网友(2023-01-05):
引用 网友A:
还得靠自己哦。改动这两个电阻可以屏蔽了

这是下面的移上左边空位吧?

网友B(2023-03-21):
楼主,2个电阻怎么改的,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2个电阻怎么改的,分享一下,谢谢

画圈的电阻 是移动改好了的样子

网友:
多谢楼主, 亲测可以, 我的是镁光板载8G

网友(2023-05-19):
只移了一个吧?我的主板上右边这个本来就在这个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