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22-11-25):
该怎么搞是不是废了啊

网友:
可以换的吧,上面有隔绝膜的啦,下次别磨了

网友:
上面有一层抗氧化层,估计磨废了

网友:
要换好的烙铁头

网友:
用白光的吧,如果

网友:
磨过的烙铁头直接就报废了,上面的镀层全没了,直接换个头吧

网友:
温度太高,而且你用的烙铁应该是回温性能不太好.可以开个300度试试,发黑的情况会好一些.

网友:
没镀层就废了

网友(2023-02-17):
高温烧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