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牛逼的电阻你绝对没见过

楼主(2022-11-25):
还得是标题党    大佬给我看看这个电阻多大  PR8859  华硕 的X555LP 1.1  点位没有电阻大小的标识   电阻进水 掉了

网友:
装4.7K试下

网友:
确实没见(掉了),(路)过

网友:
PR8859
4.02KOHM

网友:
这不是电池保护管的驱动脚吗,4k试试看

网友:
PR8859 4.02

网友:
大惊小怪

网友:
装一个几K的试试咯

网友:
可以从大到小试吗

网友:
嗯,昨天也不知道在迷什么,后来才回过神来看了24735的PDF换了个个4.12K的电阻OK了

网友:
谢了,换了个4.12K的搞定了

网友:
大神多的是,一问便得知

网友:
完全被你这标题吸引进来的!

网友:
相同充电芯片的放电电路参考

网友:
打击标题党

网友:
学习了。是不是本来就没有这个电阻

网友:
我以为是我牛逼的电阻呢,想进来见识一下

网友:
装一个4K的电阻。

网友A:
看图纸稳妥些

网友:
进来看一下 是因为没分了

网友:
这牛逼在哪里?

网友:
华硕的电脑现在都这么水吗, 全是修华硕的。

网友:
也是被这标题吸引进来的

网友:
学习的态度进来看看,

网友:
我手里有板,测量是4K

网友:
z找图纸 上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