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联想yoga14s工程机BIOS

楼主(2022-11-25):
从咸鱼上收了一台联想的工程机,CPU是i5-1135G7的ES版,板号是HS450_MB_FVT rev0.2,对应的应该是小新pro14 2021 itl。现在的BIOS能正常开机,但是风扇不能随温度自动调节,开机就拉满,上淘宝上搞过也不行,ME的版本太难找了,基本没有资料,论坛里的大神比较多,看看有没有老哥能帮一下忙,有偿解决,有问题的BIOS放在下面,先谢过各位老哥了

网友A:
我手中的ME版本是15.0.0.1320,与你的版本有些不一样,无法抱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手中的ME版本是15.0.0.1320,与你的版本有些不一样,无法抱歉了!

没关系的,还是谢谢老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关系的,还是谢谢老哥

改常转就好

网友:
要是没有办法就打算这么做了,加个电阻让它转慢一点,直接拉满太吵了

网友B:
好吧,折腾了一天问题解决了

是EC和BIOS版本不匹配的问题,EC是在BIOS里,刷好后第一次会加载,后面就不需要了,需要彻底清空后刷低版本的,EC加载后再刷能正常开机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折腾了一天问题解决了是EC和BIOS版本不匹配的问题,EC是在BIOS里,刷好后第一次会加载,后面就不需要 ...

咋找的新E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吧,折腾了一天问题解决了是EC和BIOS版本不匹配的问题,EC是在BIOS里,刷好后第一次会加载,后面就不需要 ...

我也收了台Yoga14s 2021,不过这台基本上没啥问题,就是BIOS版本过低,可是下载了新版本的BIOS却刷不进去,提示不匹配的image。

可是这BIOS应该是能用,因为名字上一脉相承,工程机的是“FJCN08WW”,下载的是“FJCN**WW”,而且版本号都比较高。

有没有办法能绕过这个限制?或者用什么办法签名一下让它认这BIOS?难不成只能上编程器?

网友:
EC也在bios里,应该可以找到整个拿出来替换,但是我没有找到,最后用的是最麻烦的办法,把新版的bios里Me用我的替换掉,用编程器刷进去,就可以拿官方的程序升级,这样就可以清除EC和bios数据,单独刷bios不会改变EC,再把合适的bios刷进去就能加载正确的E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收了台Yoga14s 2021,不过这台基本上没啥问题,就是BIOS版本过低,可是下载了新版本的BIOS却刷不进去 ...

上编程器也不行,测试版的CPU不能上正式版的bios,因为bios 里的me版本不匹配,硬刷进去不能开机,如果可以找到纯净版的me就可以合成尝试一下,但是这个me是测试版本的网上根本没有资源,只能作罢了。我试过把官方的bios用加载过的me合成了一下,能正常开机,但是有很多问题,几乎是不能用,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就不要动它了,如果要折腾的话最好拿编程器备份一下现在能用的bios,淘宝上二十几块钱的加上烧录夹那种就可以,我就是没备份吃了大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收了台Yoga14s 2021,不过这台基本上没啥问题,就是BIOS版本过低,可是下载了新版本的BIOS却刷不进去,提示不匹配的image。

可是这BIOS应该是能用,因为名字上一脉相承,工程机的是“FJCN08WW”,下载的是“FJCN**WW”,而且版本号都比较高。

有没有办法能绕过这个限制?或者用什么办法签名一下让它认这BIOS?难不成只能上编程器?

老哥,你那个版本比我这个还高一点

能不能备份一下发我一份,这个低版本的还是有点小bug

网友(2023-01-24):
我和你的现象是一样的,也是风扇转速最高,能帮我也搞一下呗,有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折腾了一天问题解决了是EC和BIOS版本不匹配的问题,EC是在BIOS里,刷好后第一次会加载,后面就不需要了,需要彻底清空后刷低版本的,EC加载后再刷能正常开机的BIOS

我和你的现象是一样的,也是风扇转速最高,能帮我也搞一下呗,有偿的。

网友(2023-02-28):
既然有人有相同问题,再放一个提取出来的BIOS吧,基本功能全部正常,除了fnlock不能用快捷键调整,比较稳定,不会出现死机或者蓝屏,版本是FJCN06WW,是独显版本的,核显的刷进去可能会不开机

网友:
我也来试一下这个版本的

网友D:
我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使用楼主的bios可以开机,我看了我的bios版本比楼主稍微高一点。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yoga 14s yuan.bin

网友(2023-04-04):
引用 网友D:
我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使用楼主的bios可以开机,我看了我的bios版本比楼主稍微高一点。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试一 ...

测试一下看看这个版本的情况

网友:
这个bios版本是06么

网友E:
最先进版本已经到了FJCN11ww.722

跪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最先进版本已经到了FJCN11ww.722

跪求

我有一个备份11ww.722,是在bios设置里改了几个选项不开机后备份的,你有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个备份11ww.722,是在bios设置里改了几个选项不开机后备份的,你有办法吗

老哥来一份,我研究研究

网友(2023-05-14):
引用 网友C:
我也收了台Yoga14s 2021,不过这台基本上没啥问题,就是BIOS版本过低,可是下载了新版本的BIOS却刷不进去,提示不匹配的image。

可是这BIOS应该是能用,因为名字上一脉相承,工程机的是“FJCN08WW”,下载的是“FJCN**WW”,而且版本号都比较高。

有没有办法能绕过这个限制?或者用什么办法签名一下让它认这BIOS?难不成只能上编程器?

大哥提供下08ww的BIOS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个备份11ww.722,是在bios设置里改了几个选项不开机后备份的,你有办法吗

大哥发来看看,我的08ww改了内存也G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哥发来看看,我的08ww改了内存也GG了

改了什么?除了内存我可以改过来,我的独显版本

网友G:
测试楼主的07ww没有任何问题(fnlock除外不影响使用,80度风扇才狂转)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个备份11ww.722,是在bios设置里改了几个选项不开机后备份的,你有办法吗

求,我有办法,只要不是内存和CPU设置,还有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测试楼主的07ww没有任何问题(fnlock除外不影响使用,80度风扇才狂转)

实测楼主07ww的BIOS,没有风扇狂转,估计楼主机器问题

网友:
求高版本,06/07/08es都有了

网友:
有没有amd的这款机子的bios和电路图啊

网友H:
HS450_MB_FVT 同款机型  风扇不转  高温死机 我开始以为低温锡问题 加焊了CPU

网友I(2023-07-01):
引用 网友H:
HS450_MB_FVT 同款机型  风扇不转  高温死机 我开始以为低温锡问题 加焊了CPU

解决了吗 我的也是风扇不转 这款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I:
解决了吗 我的也是风扇不转 这款主板

改一下  风扇中间2根线 短接一起了

网友(2023-09-07):
一台T14遇到同样的问题,看看能用你的思路解决不。

网友B(2023-12-05):
今天逛闲鱼发现已经有12代ES的机子卖了,不知道有没有搞头

网友(2024-03-02):
引用 网友B:
今天逛闲鱼发现已经有12代ES的机子卖了,不知道有没有搞头

我有,你要不要帮我4搞一下,有偿

网友:
也整了个11代i5的工程机(核显),但是当时手残在官网下了bios更新,可能导致微码等等不匹配,之后系统装上驱动就卡logo

改天刷下楼主的bios,如果有解决办法也可以有偿

网友(2024-04-13):
谢谢分享感谢维修经验

网友(2024-10-15):
我的风扇狂转

网友(2025-05-08):
同样问题刷下试试把,我是研究bios的时候无意间改了什么,开机风扇就狂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