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50R5J-X05CN加装内存插槽问题

楼主(2022-11-25):
先上图。
本人有个三星老本,清灰的时候发现内存有个空槽位。上面有DDR3 ONLY 字样,表示就支持一条内存。

本人想试试能不能装2条,就买个插槽,求人焊上了。

结果问题来了,后装的插槽机器不认,本子重启,注销都正常,关机启动有时启动不了,放一阵又能正常开机了。
后加装的插槽不安内存条也不好使。让我十分费解,想请论坛大佬给解答一下。

补充内容 (2022-11-25 20:09):
版主,第一次发帖,发错版块了,能否帮忙挪到维修版块?谢谢

网友:
附上本人自己备份的本子BIOS.
三星450R5J板号BA41-02390A

网友A:
可能是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没焊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不兼容的问题

两条参数一样的,用软件也检查过。

网友:
我自己用放大镜挨个脚检查过,没发现虚焊。问题是就是没焊好,不识别呗,不插内存条,就用原来的一条,原插槽,怎么还影响开机呢?

网友:
有没有和我一样,遇到同样问题的友友?

网友:
自己顶一下,没有人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吗?或者请有明白的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谢谢,希望有高人看见能指点一下。

网友:
第一我没有仔细看这机器的CPU型号,当然我也看不到,你根据我的提示核实一下,CPU是不是Intel baytrail平台的,如果是,DIMM2 要求必须是同品牌 同容量

网友:
这是我的机器,麻烦你看下

网友B:
我在图片里看到有连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图片里看到有连脚了

那个图片是没焊接前拍的,焊接后我自己也检查了N次,没发现连脚。

网友:
现在的现象是原插槽插一个内存条,按开机黑屏,等10秒左右进系统,能开机。

网友:
没有老师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
自己顶一下,等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