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Imac a1312 不开机 问题

楼主(2022-11-25):
机子15年搬家后堆在家里没用,最近想把里面一些资料到出来,发现开机没反应,电源板通电测试有两组电源,如下图一组12V 一组4V。主板开机键3.4V正常。
另外没发现主板灯在哪,logo后面的灯没反应。
哪位高手指导一下。
不开机

网友:
补充一下,用电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只是主板开机按键电压从3.4按下拉至0V,松开变回3.4。其次,电源板输出插座按电源键电压与不按没变化。

网友(2023-06-28):
兄台你的电脑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