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tsu富士通Lifebook E753内屏不显外接显示

楼主(2022-11-25):
1.测主板上的屏接口38-40Pin Vcc电压为0,没有19V供电
2.检查N元器件无极性管断路,临时短接供电,内屏还是不显

3.查内屏LG LP156WF4 SLB5电路上TPS61187的19pin脚无供电
4.检查发现TK 63V1.5A保险开路无供电且对地电阻为200多,反查发现其中电容C299短路,断开后阻值OK,至此修复结束

网友A:
很好  胆大心细  能从主板上面追到屏板上。也是很用心了。

网友:
路过学一下,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  胆大心细  能从主板上面追到屏板上。也是很用心了。

主要是学习,原本计划叫同事买屏的。想想还是继续深挖一下。富士通电脑不多,电路图没有,连主板上元器件都没标识,也是报着学习心态去分析。

网友:
可以可以!维修就是要细察深究,才会在日常维修中不断学习积累经验!!{:4_

网友:
当年笔记本屏贵的时候 换LED背光整过!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一般换屏了,值得参考。

网友B:
就是屏上LED 升压短路,保险坏了。对吧。

网友:
富士通的板子做工和用料看起来真不错呀

网友:
很好  胆大心细  能从主板上面追到屏板上。也是很用心了

网友:
屏上19V供电短路,烧主板上的保险。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K 63V1.5A保险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屏上LED 升压短路,保险坏了。对吧。

是的,屏上电容短路,烧保险管,再火熔断了主板上19V无极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