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 Desk 400 G4 Desktop Mini PC 主板报警

楼主(2022-11-25):
品牌:HP

型号:HP Pro Desk 400 G4 Desktop Mini PC

主板板号:DA0F80MB6A0

故障:插电源开机报警3长4短,对应开机指示灯闪3次红灯4次白灯,反复报警

已用方法

刷BIOS好几次,别的板上确定好的BIOS资料刷到这个上面还是一样的故障,开机后测量各电压除了CPU电压其它的都出来了,测量COMS电压也是正常的,没有拉低
各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偶尔能上电到0.8左右感觉跳变快亮机了,然后就掉电重启又加不上去了,就报警了,又要放一个晚上又可以加上去一回,有弄过的请帮忙指点一下感谢
能解决问题可以给咨询费
求助各位大神

给个方向,求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