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能使用,但用mats扫描显存B0报错

楼主(2022-11-25):
一张1060 3g显卡供电修复后能使用,但用mats扫描显存B0报错。怕不稳定,更换B0显存故障依旧,重植核心也是一样。拆掉显存打阻值都正常。大神们遇到过没有?支支招

网友:
能使用还搞它干什么

网友:
能正常使用还管它  软件问题

网友:
阻值确定都打了?地址信号,控制信号?

网友:
你这是默认扫还是手打命令。手打pass就行

网友A:
1.会不会换错了,可能性不大。
2.板层问题,受热后不稳定。
3.软件问题,少量的报错我记得张老师说过不影响使用。

网友:
是不是显存指令超太高

网友:
这应该是软件误报

网友:
软件问题

网友:
显存周围电阻有问题

网友:
这种应该用排除法,换个测试平台,甚至是测试硬盘。
应该能找出一些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会不会换错了,可能性不大。
2.板层问题,受热后不稳定。
3.软件问题,少量的报错我记得张老师说过不影响使用。

你说的是修电脑的张哥?

网友:
多换驱动试试,换个主机测试

网友:
好用就先用着吧 ,可能软件问题,可能板层断路

网友:
换到MATS 367 的版本测试一下,你这个版本就不是测试1060的

网友:
软件问题  直接可以忽略它

网友:
修宫殿就是捡钱啊,你应该很开心的

网友:
用其他软件测试看看

网友:
B1和B0互换,是上面结果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最终修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