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X574FB,版号p3540fb rev:2.0怪问题求助,论坛大佬来帮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22-11-25):
华硕PX574FB,版号p3540fb rev:2.0怪问题求助,由于机器比较新,论坛,鑫制造都无图纸,机器是单独电池正常开机显示,显示完了后再接上电源,可以充电,可以检测到电源插入和拔出

          单独电源开机可以触发,只有内存1.2V供电和待机3.5V,电流症状是接电源0017,触发0074,无显示,

          电池和原装电源同时接上,也和单独电源开机故障一样,

  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机器是更换键盘后出现的奇怪故障,换键盘用了一个星期都是正常的,一个星期以后客户找过来说接电源能开机不显示,反反复复的安装了,故障依旧,BIOS也是进系统刷的官方程序,系统也做过了,裸板开机也是和单独电源开机故障一样,只有内存1.2V供电和待机3.5V,电流症状是接电源0017,触发0074,无显示,个人觉得是华硕的一个电源保护对地螺丝孔或者是休眠开关问题,烦请大佬们分析分析,没一点思路,都不敢动!

网友:
有大佬出来帮下忙不

网友(2023-01-12):
我这有一个一样的情况的,正常使用损坏,你的可能跟换键盘没关系

网友A(2023-02-14):
请问你的修好了吗  我遇到一台插上电源跟你一样的故障

网友(2023-09-23):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修好了吗  我遇到一台插上电源跟你一样的故障

搞定了吗 我也遇到了

网友B(2023-11-24):
遇到一台客户自已换键盘的,也是这个问题,正在修,看见休眠开关腐蚀,有可能是IO问题,插电键盘的开关键指示灯是亮的,1.2V内存出了。已经是触发的状态。有时候会触发开机正常,大部分不开机。

网友C(2023-12-25):
引用 网友B:
遇到一台客户自已换键盘的,也是这个问题,正在修,看见休眠开关腐蚀,有可能是IO问题,插电键盘的开关键指 ...

你的修好了,我也遇到了一台,第一次开机正常,关机再开就不行了,需要按住关机键15秒左右,然后再开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听这个描述 怎么感觉是EC方面的问题啊

网友D:
我这台也是这样的,原来不通电 ,拆机拔掉大小电池后可以触发进了系统正常关机后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台也是这样的,原来不通电 ,拆机拔掉大小电池后可以触发进了系统正常关机后就这样了,。。

你可以参考我发的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修好了,我也遇到了一台,第一次开机正常,关机再开就不行了,需要按住关机键15秒左右,然后再开就可 ...

应该是通病,参考一下我发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