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5公共点电压低的问题

楼主(2022-11-25):
各位大佬,请教问题啦,surface pro5公共点电压4v,正常应该是8v,但能触发,电流上到0.6又掉到0.3不动了,问题就是公共点电压低会不会影响cpu供电的电压了!

网友A:
先把公共点修出来更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公共点修出来更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