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不能高兴太早。。痛苦~

楼主(2022-11-26):
今天客户来说主板坏了要换板,主板不要了,询问什么故障,说是开机15秒掉电,提示电涌。。。(此时:心里暗喜,卧槽,这不就让我遇到一次捡钱了吗?)

二话不说先给客户换了主板,然后把客户打发走了。

一看这板 V星 365m 主板成色这么新,修好不小赚一笔?? 赶紧测量所有usb的OC信号,很快直接就锁定目标,所有usb的OC信号都有高电平,唯独一个是低电平,抄起家伙直接干,2个分压电阻直接换。

换完后,直接上机。卧槽。。怎么还是低电平。。心中有种不详的预感。。。难道。。。。一看二极体值OC信号直接对地为0002.。卧槽!。。。这OC信号除了2个分压电阻就直接是进桥的。。这么新的主板。。300系列台式主板桥坏了还搞个毛噢,白高兴一场。。。。

这又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网友A:
还连了其他芯片吧,usb旁边五角芯片看看,不一定是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连了其他芯片吧,usb旁边五角芯片看看,不一定是桥

我也想找到其他芯片 来否定自己,然而并没有连其他的芯片。。。

网友B:
大菌龟保护做的比较到位一般不会是桥,军规星15秒一般是后置接口那边有个芯片爱坏。

网友:
V星 版号 7C67 v1.0     信号:OC#3    电阻:R123  R124

真没去别的芯片,很绝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菌龟保护做的比较到位一般不会是桥,军规星15秒一般是后置接口那边有个芯片爱坏。

V星 版号 7C67 v1.0     信号:OC#3    电阻:R123  R124

真没去别的芯片,很绝望~~

网友:
你说的这个低电平是多少V?

网友C:
不要绝望,在研究桥的PDF, 说不定哪个脚悬浮,断接,或者屏蔽这一路USB,也不是没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绝望,在研究桥的PDF, 说不定哪个脚悬浮,断接,或者屏蔽这一路USB,也不是没有可能

- -没有BGA 没什么戏了 放弃了~

网友:
    高兴的太早,没关系,多一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