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飞行堡垒FX80G大短路

楼主(2022-11-26):
     型号:华硕飞行堡垒FX80G  板号DABKLGMB8D0 REV: D
     这主板有点位图比较欣慰,手摸主板发现待机芯片发烫,但是我觉得不是很准,测量主板公共点短路,心想会不会是个扣电容的活。没有发现特别明显的电容损坏,但是觉得PC380有点黑。烧机也是PC380附近发热,那就扣电容吧,电容扣完还是一样。

测量发现PL25和PL26短路,那是集显供电+VCC_GFX。这时候我菊花一紧觉得大事不妙。把PQ80拆掉,公共点阻值恢复。19V冲CPU供电,CPU99%不保,感觉又要白忙活了。不死心找一个复合MOS管换上,原型号是AON6996,找了一个HP8S36替换上。结果居然能点亮,故障排除。

网友:
“这时候我菊花一紧”夹断了没?

网友A:
你运气好!我的神州战神Z7-SL7S3 大短路,cpu供电87350D管穿了1个 订了个原型号的,上机开机跑电流 1.95-1.65永远黑屏!BIOS也刷了 ,昨天又接到一台战神Z7-SL7D3几乎一样!电压都比较一下都一样,基本确定CPU 挂了,还给客户了

网友:
现在上手 在修 2台苹果机 一台A1502不充电 电池可以用!估计EC问题再定配件了!一台A1989进水 换键盘 电池!
一台4代 老外星人 开机8声音报警!准备给显卡上 BGA

网友:
下次菊花小心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运气好!我的神州战神Z7-SL7S3 大短路,cpu供电87350D管穿了1个 订了个原型号的,上机开机跑电流 1.95-1. ...

CPU场管穿了99%CPU挂。

网友:
大短路的华硕,接到心都能凉半截

网友:
路过学一下。楼主威武。

网友B:
我一个月接到4台FX80G,只修好一台

网友:
这种情况集显怕不能用。

网友:
这个机器cpu坏的太多了

网友C:
cpu阻值本来就低,不好判断

网友:
能够点亮不一定集显能够打上驱动,我遇到同样故障点,换了集显打不上驱动报废了。

网友D:
并且这款笔记本还不能屏蔽集显,随便问一下LZ,最后结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阻值本来就低,不好判断

正常阻值有10几。短路直接是0。或者0.2.哪里不好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并且这款笔记本还不能屏蔽集显,随便问一下LZ,最后结果如何?

这个我早就想到了,有些能亮也会花屏。或者集显驱动打不上等等。不过这个机器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个月接到4台FX80G,只修好一台

生意真好呀

网友:
集显怕不能用

网友:
哈哈,吓一跳吧。还菊花一紧

网友:
能修好就是就是本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个月接到4台FX80G,只修好一台
查了一下论坛,FX80G通病就是PQ80损坏,基本上都带走CPU。要么就是CPU主供电MOS管损坏,也是带走CPU。反正通病就是坏CPU。基本上都白干。想换板还不一定能找到。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