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7000 2020开机不显示外接显示

楼主(2022-11-26):
联想r7000 2020开机不显示外接显示,查ec 屏供电信号,绕了很多了弯路,最后查到小板u5坏,直接短接。

网友:
休眠了 这个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休眠开关坏,厉害

网友A:
暗屏还是完全不显示

网友:
一般测试不都是裸板,加屏幕试的吗

网友:
加屏幕试的吗

网友:
居然和我上礼拜修的同型号机器同样的毛病

网友:
路过学习,这个机器不接小板,能开机吗,u5这个三极管起到什么作用?屏幕供电?

网友:
后级短路一般掉电,这种现象是这个问题想不到那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暗屏还是完全不显示

有时候显示有时候不显示,芯片不良,还会引起不能触发

网友:
LID 休眠信号一般坏了会不开机吧!

网友:
LID料板上拆也很方便,不要有时客户要求返修。不过好拆好换。

网友:
遇到过独显显存有问题引起外接显示,自带屏幕不显的故障

网友:
我觉得屏幕能显,只是无背光

网友(2022-12-29):
引用 网友A:
暗屏还是完全不显示

暗屏  外接正常

网友:
U5,LID信号,可以取下 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