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3 3590 无外放耳机刺耳

楼主(2022-11-26):
故障描述:戴尔G3 3590据说是孩子插拔外置音箱造成损坏。现在不插耳机电脑外放无声,驱动正常,电脑播放音乐时喇叭图标有音量闪动提示。插入耳机电脑也提示插入设备,接通后耳机刺耳的电流声。开机检查发现EC2906EC2711对地短路。我就是一个维修爱好者,先在家打开了看看。有几点疑问咨询大家:1、ESD防静电保护电路的三脚元件ED2903不知道如何判断好坏?型号AZ5125-02S-R7G-G

2、EC2906容量是多大的?图纸上的型号是SC680P50V2KX-2DLGP
3、耳机麦克二合一插口能不能损坏
希望明白人给初步分析一下还有哪个相关电路需要测量,谢谢先

网友:
三个防静电1.2脚阻值正常吗

网友:
二极管档,红表笔对地,得出的数据,其中两个为0的脚与两个短路电容相连。

网友:
今天查到U2701(ALC3254-VA3-CG-GP)31脚对地阻值0.002不知道算不算短路,谁有这个芯片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