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完驱动有问题

楼主(2022-11-26):
遇到一个老古董 V星的HD2600 PRO 装完驱动就只能低分辨率 最多1024x768

网友:
不装驱动 反而能高分辨率

网友A:
检查一下驱动是不是没装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驱动是不是没装对。

鲁大师自动选择的 难道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