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ChengMing 3967时亮时不亮,不亮时不出slp3

楼主(2022-11-26):
不亮时除了桥1.0v正常,别的电压都没有,内存供电en脚 mos管g极只有0.5v,应该是接slp3的,
跑了半天线没跑出来,之前看有位朋友贴过点位图,求分享下。

网友:
已经修好了,内存供电开启电压是由2.5v vpp pg信号提供的的,仔细看了下,2.5v vpp开启双mos管坏了,换一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