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 通病维修小记

楼主(2022-11-26):
华硕H110  2.5V 通病 。有的无电压。有的有电压不稳定有时能开机有时掉电 换芯片听说也不稳定。
买了5V转2.5V 小板

拆电感 接2.5V输出

目前弄好两片正常着

网友:
1084-2.5不行吗  比小板便宜

网友:
其实是可以的,不过开启电压如何解决?不会影响时序吗

网友:
你应该换个ic,换ic不是太难,就是很复杂

网友:
改电路操作比较牛叉

网友:
有电路图就可以改

网友:
浪费小板,改一下电路5V分压2.5V就可以

网友:
改的像土*WF词语*,给人修还可以,卖就不好卖了

网友:
都赶上笔记本电脑了

网友:
额,学习了!这样改客户不能接受

网友A:
这样改,这个芯片有pg输出吗?我记得这个没有电压会影响内存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这个芯片有pg输出吗?我记得这个没有电压会影响内存没电压。

之前也考虑PG了。还没接PG 就正常开机了就不管他了

网友:
这个好像有个通病就是这电感下面的那个芯片NB671LBGQ-Z 印丝 AMCG这个坏得多,有遇到好几片.供电,开启都正常,换了就好了

网友:
修主板赠送小板以后我也这模干

网友:
一个2.5伏的1117就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这个芯片有pg输出吗?我记得这个没有电压会影响内存没电压。

没PG可以把EN和PG连一起,或者支持拆开启信号控制的mos

网友:
道理一样的,你懂原理,一样可以转压没经过时间顺序就不要紧的

网友:
高手,我要好好学习了,我是刚跨进维修的新手一枚。

网友:
之前修过几片,换IC搞定

网友B:
前几天搞一块110M-K 搞报废了,不定时重启,说这个通病,也是这个2.5V 实测为1.8V左右电压正常的,能显示,后那个IC拆掉,用电压分压过去接那里,结果不显示,以为是那个IC脚位连锡,由于不好放铬铁下去,弄久了,有几个两三个脚位连锡,弄久都都分不开,弄到焊盘都一起了,结果没有那个版本点位,另一个版本点位才有,但有很大区别,用料和元件,后来只能放弃 了、

网友:
这个芯片不爱坏,爱坏的是EN线路的三极管,强制EN开启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搞一块110M-K 搞报废了,不定时重启,说这个通病,也是这个2.5V 实测为1.8V左右电压正常的,能显示, ...

我也是觉得悍不好。接个这小板方便多了。也才一块多一个。

网友:
我也玩过 台式机主板改电压 客户急用 又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