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80 0.9v芯片丝印AEAK具体是什么型号?可能用什么代替,请教大神

楼主(2022-11-26):
rx580 0.9v芯片丝印AEAK具体是什么型号?可能用什么代替,请教大神

网友:
我一般都是找料板拆代换

网友:
是不是靠金手指上面的那个0.8v, V341 板子上看 23个脚的GS9238。 最好找个相应牌子的图看看

网友:
NB671GQ  找一下

网友A:
丝印AEAY应该是NB671GQ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丝印AEAY应该是NB671GQ

为你点赞!

网友:
Q8是控制管家供电的,由VTT来控制,也就是先有VTT再有VCCSA

网友:
AEA..开头的好像是FF=  RT8208AGQW

网友:
矿卡 蓝宝石的

网友:
现在的芯片不标型号,只有行内人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