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基带掉了11个点还值得补吗

楼主(2022-11-26):
和搬板比呢

网友:
搬板快,不返修,11个点容易返

网友:
你是基带掉点,还是主板上焊盘掉点?基带掉点搬板也不起作用呀。

网友:
徐总说的对,你说的是基带CPU掉了点还是主板上的焊盘掉了点,如果是主板上掉了点,想搬就搬,不想搬就把线头挖出来,然后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