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玩家国度 gx701gx 进系统风扇狂转

楼主(2022-11-26):
同行送来一台 华硕板号gx701gx  进系统不到一分钟风扇狂转  bios刷过 ec也换 温控电路也正常 就失控狂转 折腾一天  不按套路出牌呀  没招了呀 就差CPU没干他了 实在没招了 怎么办亏50块钱买ec  最后来无中生有  那我就把控制CPU风扇pwm线割断 在把显卡风扇pwm电路飞根线过去 哈哈完美解决

  有图为证 轻松秒杀

网友:
长见识了,这么好的电脑主板上飞线总觉得有些欠缺哦,若被客户发现了心凉半截了。

网友:
没什么用,治标不治本,CPU和显卡的使用场景有时候是不一样的,CPU温度高但是在没有使用显卡的情况下,散热就不行了。

网友:
来学习下高手的高招 但这个似乎没找到病根啊。

网友:
路过学习,cpu和显卡用的一个pwm调节信号?

网友:
这样有BUG,显卡没用到的时候怎么办呢。

网友:
高手是个高手

网友:
不科学,显卡温度低的时候,cpu很烫,风扇不转就尴尬了

网友:
瞎修,根本问题没解决,这样搞,玩几天游戏,CPU可能就挂逼了,,,,,,这么好的电脑,没遇到好的维修人家

网友:
风扇长转坏的快吧

网友:
楼主 这种你好意思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