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重摔7P已二修, CPU物理损伤电流偏大不开机、红屏,保资料……

楼主(2022-11-26):
重摔7P已二修, CPU物理损伤电流偏大不开机、红屏,改外置供电模块强制供电,保资料挽救87.9GB  20897张相册成功……

关于评论的统一回复说明:这种故障属于CPU本体物理损伤,可修复的概率极小,图3图4有介绍故障现象不开机、红屏、CPU电流偏大正常机1.6A以及更改电路原理,根据电流公式I=U÷R,当同一电路电压相同不变,电阻越小,电流越大,此机因CPU物理损伤内阻变小,负载电路必然会电流偏大,当一组或多组供电电路因负载电流大于其电源芯片本身设计的输出极限时,必然会导致其电源本体输出保护或者负载芯片以及相关电路因电流不够工作异常,正常情况下这时更换故障元件或芯片即可解决问题,但是此机是CPU问题并不能直接单独更换,此时要想CPU暂时强制工作,必须满足CPU工作条件,根据电路设计要求可以在问题电路外加相同电压更大电流(不管是一组还是多组),来补偿电路漏电大于设计冗余,使其临时强制工作正常……搬板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硬件问题,极端情况下,懂其原理更改电路效果更佳……硬件电路设计时工程师的设计方案可能有多种,冗余过大或元器件参数标准提高成本增加,冗余过小稳定性变差,工厂因批量性要考虑成本,只会在稳定性和成本间取合理值,所以改装或定制的往往超越原装,毕竟不惜成本……

网友A:
哇!厉害。"改外置供电模块强制供电"是什么意思,可否详细说明一下流程步骤,让我小白长见识。

网友B:
怎么改的,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不得收个2000块

网友C:
让我小白长见识,是我就搬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让我小白长见识,是我就搬板

CPU本体物理损伤的情况,如果搬板能好的话,这台机不会到我这里……

网友:
当同一电路电压相同不变,电阻越小,电流越大,此机因CPU物理损伤内阻变小,负载电路必然会电流偏大,当一组或多组供电电路因负载电流大于其电源芯片本身设计的输出极限时,必然会导致其电源本体输出保护或者负载芯片以及相关电路因电流不够工作异常,正常情况下这时更换故障元件或芯片即可解决问题,但是此机是CPU问题并不能直接单独更换,此时要想CPU暂时强制工作,必须满足CPU工作条件,根据电路设计要求可以在问题电路外加相同电压更大电流(不管是一组还是多组),来补偿电路漏电大于设计沉余,使其临时强制工作正常……搬板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硬件问题,极端情况下,懂其原理更改电路效果更佳……硬件电路设计时工程师的设计方案可能有多种,沉余过大或元器件参数标准提高成本增加,沉余过小稳定性变差,工厂因批量性要考虑成本,只会在稳定性和成本间取合理值,所以改装或定制的往往超越原装,毕竟不惜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厉害。"改外置供电模块强制供电"是什么意思,可否详细说明一下流程步骤,让我小白长见识。

看补充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改的,学习一下。。

故障极端没统一性,因机而异,看补充评论

网友:
这种故障属于CPU本体物理损伤,可修复的概率极小,图3图4有介绍故障现象不开机、红屏、CPU电流偏大正常机1.6A以及更改电路原理,根据电流公式I=U÷R,当同一电路电压相同不变,电阻越小,电流越大,此机因CPU物理损伤内阻变小,负载电路必然会电流偏大,当一组或多组供电电路因负载电流大于其电源芯片本身设计的输出极限时,必然会导致其电源本体输出保护或者负载芯片以及相关电路因电流不够工作异常,正常情况下这时更换故障元件或芯片即可解决问题,但是此机是CPU问题并不能直接单独更换,此时要想CPU暂时强制工作,必须满足CPU工作条件,根据电路设计要求可以在问题电路外加相同电压更大电流(不管是一组还是多组),来补偿电路漏电大于设计沉余,使其临时强制工作正常……搬板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硬件问题,极端情况下,懂其原理更改电路效果更佳……硬件电路设计时工程师的设计方案可能有多种,沉余过大或元器件参数标准提高成本增加,沉余过小稳定性变差,工厂因批量性要考虑成本,只会在稳定性和成本间取合理值,所以改装或定制的往往超越原装,毕竟不惜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厉害。"改外置供电模块强制供电"是什么意思,可否详细说明一下流程步骤,让我小白长见识。

可调电源多买几台也可以的

网友:
见技术和功力的帖子

网友:
这也太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