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31AN主板12伏下降

楼主(2022-11-26):
手里有一块华硕J2900-K/K31AN主板,开机以后不定时重启。
BIOS查看,12伏电压只有9.6伏,cpu CORE0,0.92伏,其他电压正常。

外置电源,额定电压19伏,万用表实测19.3伏。

这12伏电压,这几天刷BIOS以后,最高的时候11伏,随着重启,慢慢往下掉,10.2伏,9.8伏,9.6伏。

如果长时间断开电源,需要插电半小时以上才能开机。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可能是哪儿出问题了。封在家里,快递停了,手里也没有万用表。

网友A:
没有万用表,可以用示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万用表,可以用示波器

我不会维修啊,没有示波器,就算有,我也不会用啊。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会维修啊,没有示波器,就算有,我也不会用啊。谢谢你的回复。

如果想学维修,就该买教程买工具,如果只是小白爱好者,不太可能轻松搞定别人赖以吃饭的事情,20包邮解君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学维修,就该买教程买工具,如果只是小白爱好者,不太可能轻松搞定别人赖以吃饭的事情,20包邮解君愁

这块板子,在我的眼里,只有能用不能用,能修不能修的区别。你让我花个百八十元找人修,我还不如在后面添个0买块新的,省钱省事有售后,只需要等着收快递就行。

出于爱好,我会选择自己找资料找工具来瞎捣弄,坏了就坏了。像我这种小白人菜瘾大,能修好很高兴,修不好也绝不会伤心,说白了,就是兴趣。

绝对不是无知无畏,这种需要系统学习的专业知识,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学会的。也许我会在这块板的修理过程中,花费这块板价值几倍几十倍的价格来买设备买材料买资料,也许就是一电烙铁戳下去整报废送垃圾桶完事。

我发这个贴的目的,看各人的理解,你可以认为我在白嫖知识。对于我来说,就因为封在家里,遇到了这档事,找了一圈资料,也没有看到类似的案例,就发个帖问一下专业人士的意见,仅此而已。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块板子,在我的眼里,只有能用不能用,能修不能修的区别。你让我花个百八十元找人修,我还不如在后面添 ...

不是认为你白嫖知识,我相信这里的大神也不会这么小气,只是没有必要的工具,大家说了没法验证想法也是白说
这种我一般先查IO的电压检测电阻,如果真是12v掉电,就往上查产生它的条件,你这里肯定是19v经过某些器件转换来的,你这个还是等先有了万用表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认为你白嫖知识,我相信这里的大神也不会这么小气,只是没有必要的工具,大家说了没法验证想法也是白说
这种我一般先查IO的电压检测电阻,如果真是12v掉电,就往上查产生它的条件,你这里肯定是19v经过某些器件转换来的,你这个还是等先有了万用表再说吧

城封了,快递停了,小区都出不去。前几天,拿万用表测过电源,19伏无异常。我猜,是主板上的哪一颗或者几颗电容出了问题,也有可能是哪儿接触不良。现在万用表也不在身边,这板子就摆在笔记本旁边,看到了就想到弄一下,哈哈。
我们都有自己的专业,遇到业内小白提问,有时候也会选择无视,因为有时候啊,你讲了半天,人家听不懂,哈哈哈。有时候讲了一大堆,他怎么处理的,什么结果,也没有个后续反馈。慢慢来,等我拿到万用表了,我再一步步的探索,哈哈哈。

网友:
万用表到手,19伏各个点测试,均为19.3V.

网友B:
12伏各个点均为9.6V.

我下一步该测试哪儿?有专业人士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伏各个点均为9.6V.

我下一步该测试哪儿?有专业人士能指点一下吗?

各个点19V还是9.6V              可能有电容漏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个点19V还是9.6V              可能有电容漏电了

所有19V的点都是19.3V,应该是正常的.

所有的12伏测量点,全是9.6V.

我下一步是该把电容一个个拆下来测试,还是该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各个点19V还是9.6V              可能有电容漏电了

所有19V测量点全是19.3V.应该是正常的

所有12V测量点全是9.6V.

下一步我是该把电容拆下来一个个测试

还是该怎么处理
谢谢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有19V测量点全是19.3V.应该是正常的

所有12V测量点全是9.6V.

是的  慢慢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慢慢拆吧

好的,谢谢你.

网友D:
12伏的二极电压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伏的二极电压有短路

啊,但是,我是小白,看不懂啊,哈哈.

我下一步该测哪儿?我有点位图,二级电压怎么找?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