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Z370-P-REV1.01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22-11-26):
今天不怎么忙,发个贴,把思路都奉上,小白可能不太懂,你就仔细研究吧,希望给点分好吗1401b有EN之后才会开启PG,今天同行送来5片Z370,两片无EN,其它为BIOS,还有一块搞不好,所画电路图为个人思路,如有不对请谅解,,仔细看图,三极管已经标 注了,下载放大即可:

网友:
华硕主板,有这种通病,一直延续的

网友:
一看就是大佬。一针见血直接上干货。

网友:
路过学习了,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你发帖总算是舍得出干货了,以前发帖连话都舍不得多说,人家怎么会给你加分呢。

网友A:
Q2到Q3的C极连线应该在3.3上拉电阻的下端才对吧?

网友:
真是牛逼,没点位图都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Q2到Q3的C极连线应该在3.3上拉电阻的下端才对吧?

是的,但是这重要吗,又不是设计师,客户只在乎结果

网友:
这种三极管这么容易坏吗?

网友:
肯定是先有Enabled,都有PowerGood呀

网友:
大师好帖要及时看,迟了要付2元才能看到,好贴顶起来!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截图

网友:
没EN就想拆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