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华硕VANGUARD B85通病

楼主(2022-11-26):
求助各位大哥,B85主板通病 ME电压偏低0.3V
手上没有风枪,只有电烙铁 求助各位大哥们怎么飞线

网友A:
这个检查一下桥左边大电感处的小芯片2、4脚条件是否正常,如果更换小芯片,点位图在鑫智造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检查一下桥左边大电感处的小芯片2、4脚条件是否正常,如果更换小芯片,点位图在鑫智造有。

已更换ME芯片,供电恢复正常1.05V,但是换的时候不小心把下面那个电阻给没了 现在找不到这颗电阻的阻值是多少。更换完芯片后 开机还是没反应,不过比之前没换前的状态是ATX电源风扇和CPU风扇能一直转,CPU也有温度,但就是不亮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更换ME芯片,供电恢复正常1.05V,但是换的时候不小心把下面那个电阻给没了 现在找不到这颗电阻的阻值是 ...

这是个上接电阻,用2.2K、4.7K的代换就行,现在不亮机检测一下复位有了没有,搞个诊断卡看一下有代码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上接电阻,用2.2K、4.7K的代换就行,现在不亮机检测一下复位有了没有,搞个诊断卡看一下有代码不

2.2K、4.7K代换 是指用2.2K或者4.7K的电阻焊上就行吗,但是这个电阻的规格我不知道是多少,望大佬告知,谢谢

网友:
在其他废板子找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上接电阻,用2.2K、4.7K的代换就行,现在不亮机检测一下复位有了没有,搞个诊断卡看一下有代码不

复位和时钟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复位和时钟都没有

那就是供电还有问题,根据时序检查所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供电还有问题,根据时序检查所有供电。

内存供电1.5V,CPU供电1.64V,桥供电1.05V和1.5V都有,待机电压3.3V,这些都测了,应该都是正常的吧。剩下的我不知道还有哪些要测了

网友A:
供电都正常呀,测量电源管理芯片、IO输出的PG信号是多少V,时钟信号是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都正常呀,测量电源管理芯片、IO输出的PG信号是多少V,时钟信号是多少V

时钟没信号,上面说了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都正常呀,测量电源管理芯片、IO输出的PG信号是多少V,时钟信号是多少V

电源管理芯片1.65V,io3V

网友:
看到大家的评论,学习来了

网友C:
芯片坏了,还测啥啊,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坏了,还测啥啊,直接换

换了,现在复位和时钟都没有,能测得供电都测了,供电是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都正常呀,测量电源管理芯片、IO输出的PG信号是多少V,时钟信号是多少V

上面乱说的,IO的PG信号,待机有5V,通电变0.02V了

网友D:
正常是1.05V 把 估计的还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是1.05V 把 估计的还芯片了

换了,但是没时钟和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上接电阻,用2.2K、4.7K的代换就行,现在不亮机检测一下复位有了没有,搞个诊断卡看一下有代码不

大哥,是电阻的问题,今天2.2K的电阻到了,换上后就正常读取bios,开机,进系统

在这里谢谢大哥了帮忙解决问题

网友:
来学习下,是电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上接电阻,用2.2K、4.7K的代换就行,现在不亮机检测一下复位有了没有,搞个诊断卡看一下有代码不

大哥请教下,还是这个板子,还是这个元件的问题,这颗元件电容,数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