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HP M176N 打印内置DEMO测试页正常,电脑打印图片颜色异常

楼主(2022-11-27):
一台M176N彩色打印机,正常使用中出现正在校准,然后卡机了,半个小时也没见动静,断电重启,就出现电脑打印图片颜色异常,但打印demo测试页,颜色一切正常。 后去官方下载了固件更新程序,更新后,电脑打印第一张图片,颜色正常。等待了几分钟,再打印其他图片,又出现之前的颜色异常,后面再想用固件更新程序,已经不能更新的,应该是已经更新到最新版本的,但是demo测试页,一直是色彩正常,电脑用PS制作4原色打印,也效果非常好,颜色正,就是打印普通图片不正常。
下面这张是在打印机内置菜单上打印的demo测试页,打印效果非常好,颜色非常正常。

这个也是个打印机内置的测试页,也是一切正常。

左边是电脑之前打印正常时的效果,右边是打印色彩不正常的效果。

网友A:
恢复出厂,然后再校准试试

网友B:
你这黄绿色鼓颜色好像有问题吧,,不是原装鼓,所以颜色不是很正

网友B:
再说,这是激光打印机,颜色复原不可能像喷墨打印机的效果

网友B:
而且黄色的三个阶梯颜色,看似也不全

网友C:
彩机用国产粉或者国产粉盒效果都不是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彩机用国产粉或者国产粉盒效果都不是太好

是原装硒鼓原装碳粉,机器还没有用完随机碳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彩机用国产粉或者国产粉盒效果都不是太好

拍照出来看起来可能不太好。碳粉是原装碳粉,机器自带的碳粉还没打印完。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打印内置DEMO测试页是正常色彩的。但是这个DEMO测试页的电子档,用电脑打印出来,色彩就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说,这是激光打印机,颜色复原不可能像喷墨打印机的效果

现在不是色彩复原的问题,也就是说,出故障之前色彩完全正常,出问题后,色彩就异常了。但是出问题前和出问题后,打印机器内置的demo测试页,效果完全一样,效果非常好。只要是内置的测试页面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出厂,然后再校准试试

已经恢复出厂值测试了,不行。 之前刷了一次机器固件,正常打印了几张,打印出的颜色正常。后面打印就又不正常了。但是打印内置的DEMO测试页一直是正常的。 我都怀疑是不是主板固件问题,或者是打印机色彩处理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黄绿色鼓颜色好像有问题吧,,不是原装鼓,所以颜色不是很正

机子目前原装碳粉还没用完,所以不存在用兼容粉的问题,主要是机子超过保修时间的,平时偶尔打印,要不也走售后了。现在打印出问题后,用内置的DEMO测试页打印,色彩很正常,和以前机子打印的DEMO测试页对比完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黄色的三个阶梯颜色,看似也不全

黄色的色阶,打印出来用眼睛看是没问题的,本来黄色看起来就不明显。黄色是正常的,这个是拍摄的问题。
也就是说,只要是用打印机面板上操作内置的打印测试,色彩度正常。实在不行,也只能换一块主板看看了。第一次碰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