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3080高负载习惯性烧上管

楼主(2022-11-27):
接到一张损坏的msi3080,入手检查发现中间的12v供电8p接口(负责给红框里的四路供电)保险熔断,继续检查发现是绿色的那路上管击穿。更换DrMOS之后上电一切正常,进系统都没问题,nvidia控制面板也可以打开驱动也正常。开鲁大师跑测试结果发现刚点了开始电脑就断电了,拆下显卡发现故障恢复,刚换的mos上管又挂了,保险熔断。

再次更换后顺便又查了下旁边的几个mos,后来发现篮圈里(这两个mos共用一路pwm控制)下方的mos电阻值较其他几路偏高,于是一并换掉,本以为这次应该正常了,结果又是刚点开始测试就烧了。。。。。这几个mos管周围的电阻跟反馈电阻我也都挨个测过,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各个mos驱动输入脚的阻值也都差不多,除了篮圈里那两个因为共用一个pwm阻值稍微低点,感觉驱动芯片应该也正常,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碰到过类似情况?

ps 红圈里四路供电即便在低负载的时候感觉温度也比其他几路要高些

网友:
看看反馈电路,排察这几路驱动周边电阻电容。有时候驱动和上下管一起换掉。换完对比测一下各路波形。

网友:
周边电阻电容

网友:
打波波,看对比看有没有问题再说别的。

网友A:
可能驱动脉冲不够高。

网友B:
要用示波器去抓波形,看驱动波形是否正常。还有旁路电容的工作状态,找一个正常的显卡来对比就知道了。波形能很直观的观察出来问题,万用表是看不到的

网友:
楼主就不能示波器看下波形么?

网友C:
波形应该没有问题,一路波形异样的很少,PWM最容易出现问题的自然是驱动,但是我觉得是元器件质量问题

网友:
楼主 这显卡修好没有 我手头有一张和这故障差不多的

网友:
有条件换个芯片试一下说不定就是芯片内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波形应该没有问题,一路波形异样的很少,PWM最容易出现问题的自然是驱动,但是我觉得是元器件质量问题

准备仔细对比下波形再从德捷买几个原装的DrMOS再试试,板子上的驱动是up9512R,手头有一个9512p不知道这俩通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用示波器去抓波形,看驱动波形是否正常。还有旁路电容的工作状态,找一个正常的显卡来对比就知道了。波形 ...

不好抓呀,核心低负载时看着都正常,高负载切换的瞬间就烧,这得找个支持脉宽触发的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驱动脉冲不够高。

我再仔细对比对比驱动波形,up9512R 和9512p 不知道通用不,手头有个后缀是p的

网友:
全部drmos都换了 就好了 单换一个还会烧

网友:
测波形看看,频繁烧管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场管击穿得换全套,不是说你换MOS后好了就不会坏,主控会软击穿性能不良的

网友:
找那个检测芯片这类都是通病

网友:
总烧上管,把一管也换一下。还有需要检查boot升压电容有问题了,导致升压不够,上管没有完全打开,会发热严重烧掉

网友:
还可以并一个上管。

网友:
烧的那一路,上下管都换完,电源芯片也最好一起换了。还有换完mos管之后一定要查查mos管的G极上的那个几欧电阻的阻值,阻值大一点都不行,不然你换多少就烧多少。

网友:
上管和下管必须成对换,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