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后自动重启

楼主(2022-11-27):
华为笔记本开机使用正常,关机后过个30秒左右自动开机,也就是关机后重启,排除硬盘系统问题,确定主板问题,更换EC和CPU后故障一样,求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查查WAKE信号。

网友A:
我看你之前也碰到同样问题,搞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之前也碰到同样问题,搞好没有

好了,我记不得很清楚,好像是WIFI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