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970短路

楼主(2022-11-27):
12v短路,有个mos管烧了,测显卡核心芯片上的小电容也短路,求大神指导,是不是核心芯片烧坏了?

网友:
金手指也短路,求大神指导

网友:
3.3复位跟复位脚都测测。应该是挂了

网友:
先拆mos其他别动。mos短烧机核心比mos都烫。拆了mos再说

网友(2023-02-28):
测量核心阻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