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3插电源检测不到独显

楼主(2022-11-27):
戴尔G3 3590在电池下开机能正常使用独显但很卡。一插适配器就蓝屏。插着适配器开机找不到独显。检查1.8V正常。有没大佬碰到这样的问题。会是BIOS问题吗?

网友:
这种情况先整个BIOS试试看

网友:
刷了BIOS还是一样

网友A:
检查显卡核心供电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显卡核心供电看看

在接适配器开机显卡无电压。用电池开机有电压。这个是哪个芯片控制他是用适配器还是电池的

网友:
电池开机,显卡正常识别,说明机器没啥大问题,插电源后显卡不正常,说明可能供电不足,引起哪个开启没有导致无显卡供电,还得插供电,先插保护隔离吧,或则从显卡供电芯片那开查,主控和分组驱动的供电和开启都要查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这个不是捡钱的活吗?99%概率又是MPS的某个电源模块的Vmon端外挂的2个采样电阻变质了,插入电源的时候超标自动关闭了独显的某一路电源。

网友B:
搞好了。是95522坏和17脚的电阻原来的2R2变成了150多K,换了正常。

网友(2023-02-11):
引用 网友B:
搞好了。是95522坏和17脚的电阻原来的2R2变成了150多K,换了正常。

95522隔离芯片怎么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