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NUC6i5 CPU 损坏更换 6300U

楼主(2022-11-27):
碰到几台NUC6i5的机子, 都是CPU的cache挂了,能开机,装不了系统或者莫名蓝屏,找不到I5 6260U的芯片,找了个 I5 6300U 的CPU,换上去以后,电路300mA左右瞬间降回10mA,怀疑是BIOS不认,但是我看微代码,两种CPU是一样的,不知道师傅们遇到过吗?

网友A:
cpu挂的比较少见,之前碰到过cpu挂了,PCI-E只能显示到8X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挂的比较少见,之前碰到过cpu挂了,PCI-E只能显示到8X速度

那是寿命没到,现在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