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米161301 MA18 MB 15315-1M奇葩待机

楼主(2022-11-27):
初接到此本时,没有一点头序,本后面没有型号,光有一个SN码,就想着赶紧拆机找版号,MA18 MB 15315-1M,

用可调电源转type-c接口,貌似不过保护隔离,共公点只有2V,用可调电源调至7.6V,接电池口,待机有短暂的输出3.3和5V,一会就又没了,想着还是找原装适配器吧,也没有图纸,只能查看相关待机芯片的资料,

    第二天,适配器拿到手,通电,外接USB 键盘,NUM数字灯亮了,说明机器开始工作了,内屏不显,外接也不行,想着把屏线取掉,试试,他爷爷的亮机了

测待机3.3V工作电压有3.6-3.9V的调变,5V电压在5.8V左右排徊,难道是我表坏了,可是其它电压,挺正常的呀,长按开机键关机后,待机电压又正常了,就是开机后电压高,挺奇葩的,这个本最终是内屏损坏,查了价格,准备换屏,,,

网友:
你万用变 电压不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