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588显卡电源短路,求各位大神指点指教

楼主(2022-11-27):
手机一块蓝宝石588 V2 显卡挂了,拆开发现U300(7103)腐蚀了烧了

以为换了就好了,取下7103和断掉的R223然后检查电源,发现B2 12V对地只有47Ω,检测L370电感短路。

然后就是所有的0.8V部分全部短路的。B8、A9的3.3V 对地 二极管模式测333,应该属于正常
8Pin供电部分 12V 对地 二极管模式455,应该属于正常
核心供电电感部分对地电阻0.6Ω

请问各位大佬,0.8V是什么信号,现在这板子还有救吗?

网友A:
小于2的基本可以盖白布了

网友:
580的故障率太高了  核心坏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580没什么搞头,核心坏多。。

网友B:
重庆哪里。我有三个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庆哪里。我有三个核心

万州,能搞不嘛

网友:
以核交友,呵呵

网友:
小小白开始修矿卡了。。

网友:
估计还有氧化的地方

网友:
0.8拆了电感还短,估计核心凉凉

网友:
主板供电12v短路,拆了那路的mos管看看

网友:
这个只能0.8是进核心的,基本是核心短路了。矿的通病。说不准修过几次核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于2的基本可以盖白布了

不一定哦,Y7000和神船2060的就是0欧

网友:
怀疑短路接电源烧看电流多少判断

网友:
进核心基本上核心挂了!

网友:
没修的价值 核心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