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81H3-LM3主板不亮机

楼主(2022-11-27):
检查CPU1.7V正常,内存1.5V正常,PCIE的A10脚3.3V正常,A13、A14波形正常,下面还需要检测哪些电压和信号?内存更换过,CPU更换过,BIOS也刷过了。

网友:
学习中路过等高手解答疑难问题

网友:
风扇转了吗

网友:
风扇运转正常,主板上的小喇叭插不插内存也不报警内存的1.5V和0.75V电压都出来了。。主板只有一个内存插槽、一个PCIE16X插槽和一个PCIE4X的插槽。找不到这个板子的图纸和点位图。

网友:
求大神指点一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