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22-11-27):
主板按开关,风扇转一下就停,在按一下,风扇又是转下就停,应该不是触发电路问题,可能是掉电引起的,大师们指引下如何下手

网友:
掉电,问题多了去了,你提问一分钟,  光常见问题,都能回答半天

网友A:
缺供电  缺信号  自己慢慢查吧

网友:
想下个图纸跟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供电  缺信号  自己慢慢查吧

看来还是要下个图纸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