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众GTX1080显存报错非显存坏

楼主(2022-11-27):
显卡型号:映众GTX1080
故障现象:开机当B2 测MATS C通道显存报错

这种整个通道报错的一般不是显存坏 测显存工作条件  FBA-VREFC 正常电压 1V左右 测量点 2个显存中间的MOS 正面或者背面
实测电压变成了1.35V 不正常 测其他组1V左右说明分压电阻损坏电阻损坏一般是阻值变大居多如果上拉电阻阻值变大那么分压点电压会变小  下拉电阻阻值变大 分压点电压会变大  很明显下拉电阻损坏
测下端电阻 正常是1.3K 实测变成了几M
更换损坏的 电阻
换好再次测量 电压恢复正常
装散热上机测试 不出意外 顺利点亮  维修到此结束

邯郸元林电子  原创

 会员1315221300鑫豆2025-6-6 16:25
 会员380019300鑫豆2024-8-8 17:01
 会员1365554300鑫豆2024-6-29 15:35
 会员427541300鑫豆2024-4-2 17:39
 会员1254581300鑫豆2024-3-18 15:56

网友:
厉害,学习了,要是像我们这种小白,一看肯定换显存去了

网友:
谢谢分享,技术和配件都是高手

网友:
大师之作,必须加分

网友:
技术和配件都是高手!学习了,谢谢大师分享!

网友:
经验分享经验分享经验分享经验分享

网友:
一本元器件啊

网友:
难到不是先测电压再测试显存吗?显卡居然有点位,牛比

网友:
楼主的材料之泉,惊天动地,各种规格的电阻,好羡慕,

网友:
修机思路很清楚,

网友A:
正常情况下电阻很少坏吧,之前有修过类似,某个通道报错,换显存无效,测量数据点也没有问题,就认为核心坏了,不知道是不是类似情况。

网友:
这种情况是要查显存周边。不错的经验分享。

网友:
还要支付了?NIU皮

网友:
说到这个  正好我这里有个1080ti F通道有时候两个都报错,报错的时候MOS管电压就比其他的高0.2V,测了电阻,没啥问题,又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不知道这么细节的查电阻啊,只会大方向判断,好好学习吧!

网友:
还要付费 ,需要的可以支付

网友:
只能说牛皮 技术有设备俱全

网友:
精华帖都付费 又不是我设置的 哈哈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照着修好了一块七彩虹1660 6G战斧。

之前在B站看到个类似的视频,但视频里mats测试结果报错是unknown error,在这里发现了跟我一样的write error结果,加强了信心。

一顿操作猛如虎,把D组空闲的2个分压电阻换到报错的B组,打打阻值发现跟正常的在路上阻值一样了,上个电测电压,也是1.05V了。(之前故障时,B组这个参考电压高到1.41V。)

顺便把拆下的电阻对位换到空闲的D组位置,测了阻值以及电压,也都恢复正常了。

装上机测甜甜圈,也不再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电阻很少坏吧,之前有修过类似,某个通道报错,换显存无效,测量数据点也没有问题,就认为核心坏 ...

LZ真有耐心

网友:
某显存电压不对

网友:
显卡很难修呀

网友:
大师之作顶起来

网友:
也有可能是核显核心坏了

网友(2023-01-09):
一般遇到这种我肯定会先代还显存,然后打各个显存测试点阻值。。一般就能判断出来。。但是麻烦了些

网友:
多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2023-03-05):
大师之作,必须赚分

网友:
很专业的维修过程,点赞一下

网友:
学习分析思路积累经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