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求救.安钛克ECO520W电源无电压输出

楼主(2022-11-27):
如题,安钛克ECO520W电源无电压输出.
本人纯小白,尽量描述仔细清楚,还望各位大神指教.
故障描述:
1,确定电源问题后,短接电源万用表测量5V 12V电压间歇性断电,(感觉是接触不良那种.)电源拆开后发现最大的电容有电压.隔了一段时间后短接后输出都没有电压也没看明白哪里有问题.
2,最近发现本论坛,拿出来短接后故障改变了,最大的电容没有电压,保险正常.所有输出都没有电压.

下面电源照片发上,求大神指点.

散热片和旁边的元件之前挨着,我拨开后发现微微发黑.

网友:
自用的电源.

网友:
电源监控模块可能有问题。

网友:
测变压器过来的电压,再测几个电容,没有电压查附近的相关元器件

网友:
模块可能坏了,我也修过一个

网友:
前级  喘不喘
前级如果也是这样修前级
光后就查反馈  芯片

网友:
不明白短接电源是短接哪里,短接了还有5v、12v电压?且时有时无就说明前级正常。多次短路故障扩大,前级损坏了,逐级排查吧。

网友:
楼主可先补焊一下前级所有的大焊点试一试。。。。。。。。。。。。

网友:
先查主控供电

网友:
太笼统了,

网友:
你相信大电容断脚,这个故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