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三星4521F不开机

楼主(2022-11-27):
三星SCX4521F 激光打印机。不开机,只是在按开关的瞬间可以听见咔的一声,声音不大,类似磁力线圈吸附开关的声音。声音应该是来自输稿器。起初以为的电源板哪坏了,换电源板,还是没有反应,C105电容10V470更换成10V1000uf,针脚5V24V也正常输出。主板目测良好。主板上的LSU-SW线短接。有没有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电源板主板都换了还是不开机?你真是厉害怎么判断的  高压板也坏了?

网友:
碰到过类似情况,换了电源板上一个电容好的。可能故障不一样吧。

网友:
通病吧 两个电容搞定

网友(2023-11-22):
我也同样故障,c105电容换过了,不管用,24V有23.5V,是不是这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23-12-6 08:39):
还在修这个问题,换电路板故障依旧,应该是主板问题